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4-05-03):
我的船有一怪现象,遥控距离很近,只有十来米,是富特巴全新遥控(换了几个,连4VF也试过都一样)跑到一
电机
发热时距离更近,只有几米,不受控制时表现为电机一下一下转动,(电调换了几个都一样,不过都是国产的,有华迈的双向船用电调和冲浪者上的双向电调),电机也接上了电容。不知为何?

网友A:
先测试一下设备的距离(在岸上测,不接电机),要是正常问题,就换个频率段的设备。

网友B:
是不是晶体的问题?????有一次插错晶体也是这样的~~~

网友C:
电机,点调干扰太大了吧,采取点措施

网友D:
你的接收机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E:
我跑老鼠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距离在50米左右。后来我把接收机的天线拉出船外,绕在原来的天线上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设备在岸上一切正常,一放到水里就这样了,电机接电容还是一样!天线也拉起来了,频点也换了,设备在电车上没问题!一下水就来傻了!真气人!

网友A:
你的船不会是碳纤维的吧,碳纤维的船体和天线不绝缘会出现这种情况!绝缘后就好。

网友F:
我的也是 找不出办法
我用的是蚂蚁的 电调 听说线性不好就是了
有时候也是控制不了(我用的是2DR) 好象是桥的问题(我在桥下玩船)

楼主:
我的船不是碳纤维的,是ABS幸运号!电调试过几个都一样,但在岸上就正常。

网友A:
天线不能接水

网友D:
你换个接收机在试一下,要么在电机上在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