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4-05-09):
我请教个问题:自己做船用松木好还是轻木好?用多厚的材料?多层还是一层?
是做风动艇啊.
望大侠不吝赐教.
我先行谢过.

楼主:

另,风动艇用36的飞机用发动机,该用多大的浆

网友:

10*6
试航时用小螺距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5/08 05:07pm 发表的内容:
10*6
试航时用小螺距的
谢谢,请问木材的问题哪?请帮忙.

网友:

松木的不知道行不行。只是要考虑重量问题。建议桐木加层板,重量轻、强度也够。

楼主:

谢谢.

网友:

不客气。

网友:

轻木?怎么感觉在做飞机,你轻木很多的话,我不介意用桐木跟你换,嘿嘿我包邮费

楼主:

我连桐木都得现买.你要送我的话,我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