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旧OS12TR-T 练练手,成功的话,再拿我的21RZ-M开刀

楼主(2004-05-16):
扩大曲轴内径

扩大及改变吸气口形状

用耐热硅胶以获得更好的吸气效率

加大缸套各处的口径,将进气timing改为100度,切割活塞

加大后的化油器进气口,进气量是原来的6倍

网友:

这样改了以后性能会提高多少?

网友:

一狼,你不该抛光,而且改机器,最终要的是进拍气角,别的并不重要,你的 NOVA
不用改旧很快了,要改也行但钱万不要抛光

楼主:

弄着玩玩的,是按朋友的机器改的,具体的角度不知准不准,朋友的是让专门店弄得,感觉不错手痒了,就弄了一台旧机机来玩玩。说实话,我是为了好看才抛光的。
老五你要的油针要是不记得话,等我回国时带给你把,弄几张你的F1-3.5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

也好,那先谢谢你了,你等等我给你搞相片去

网友:

搭牙還可以!失控的轉速只會令机器变得神經質!

网友:

我对发动机不太懂哦~不过对你的抛关技术到是很有兴趣哦~

网友:

对,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抛光的:)

网友:

老贾啊~虾虾什么进度啦~~~密切关注中哦~

网友:

你不会把活塞 也 改了改吧~~???

楼主:

不难,2000号砂纸打磨后,用金属抛光膏慢慢磨,我用电动打磨机

网友:

进气口加大的后果会使发动机的油针位置变得很敏感,对于待速的稳定有负作用。真正影响发动机工作状况的还是扫气角,就像楼上的那位大虾说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hondacx2004/05/16 06:17pm 发表的内容:
你不会把活塞 也 改了改吧~~???
改拉,没看他少了一块吗

网友:

哦,不好意思,没有看清哦。

网友:

这也改?厉害!

网友:

呵呵...
一郎兄已得日本手工引擎改裝大師【近藤】先生的真傳了!
這顆OS12TR-T手工的重點還是在改變高轉速時..進..排氣的時制,
祕訣就在如何將銅套的主掃氣口與排氣口由原來的102度改裝變更為98度!
^__^

网友:

對於二行程車模以及海模用引擎,掃氣角在98-102度是超低的,不過還是有可能的.
12級引擎本來扭距就小,還要考慮加強低速扭距所以掃,掛氣角會比較小.
車模引擎如 Novarossi 3.5 一般在125-135 之間, CMB, Picco, Macs 也差不多
排氣角一般在165-185 之間,102度的排氣角是不可能的.
如果排氣角真的是102度, 掃氣角只會比排氣角小.
除非引擎只得一千轉,否則不可能夠時間排氣,掃氣
如何量度進排掃氣角請參考
http://www.hkmta.net/technical_tips.html#07
這些不是模型專用知識
實用的二行程引擎如摩托車跟剪草機的都是用同樣方法測量.
下面引用由阿平2004/05/20 01:03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
一郎兄已得日本手工引擎改裝大師【近藤】先生的真傳了!
這顆OS12TR-T手工的重點還是在改變高轉速時..進..排氣的時制,
祕訣就在如何將銅套的主掃氣口與排氣口由原來的102度改裝變更為98度!
...

网友:

以這顆12級的引擎來說....
掃氣口在98-102度不只是超低,
甚至可說是不太可能!!
我這邊所謂的標準側量值為102度指的是排氣口,
而掃氣口開側為123度~130度,
另..手工的主要前提是以直線道為主的賽道為主,
所以將排氣口的時制往高回轉側來setup
既是從標準測量值之102度變更至98度!
(當然...多彎為主的賽道不在此例)

网友:

可能我們測量的方法不一樣吧
102 度排氣口/角就 102 度吧
聽你的
哈哈
下面引用由阿平2004/05/20 09:37am 发表的内容:
以這顆12級的引擎來說....
掃氣口在98-102度不只是超低,
甚至可說是不太可能!!
我這邊所謂的標準側量值為102度指的是排氣口,
...

网友:

Hi guy...
Take easy
L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