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征求意见

楼主(2004-05-20):
[这个贴子最后由雷达模型在 2004/05/20 11:52am 编辑]

请现在输入输出孔径5mm
拟做:
输入电机孔径3.17---输出传动轴孔径3mm
输入电机孔径3.17---输出传动轴孔径4mm
输入电机孔径4---输出传动轴孔径4mm
这样做科学吗?
电船的输出孔径3、4mm两种吗?
常用的都有哪些尺寸?
380的船输入电机孔径?---输出传动轴孔径?mm
540的船输入电机孔径?---输出传动轴孔径?mm
请指教

网友:

田教练,还有输入输出是4mm的。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做发动机的连接头,就是一头上发动机的输出轴,另一头夹软轴的东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雷达模型在 2004/05/20 11:33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upercat2004/05/20 11:28am 发表的内容:
田教练,还有输入输出是4mm的。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做发动机的连接头,就是一头上发动机的输出轴,另一头夹软轴的东西。
谢谢指教,增加4--4的.
发动机的连接头,没有草图和实物,您是否能提供?
这种5--5的,是给模友OEM剩余的不良品处理.

网友:

3.17-4的~~还有,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万向节哦~角度比这种大多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5/20 11:54am 发表的内容:
3.17-4的~~还有,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万向节哦~角度比这种大多了~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01155140.jpg)
这种的噪音比较大!还是田教练那种好(一定要同心)否则小船就成了按摩器了!

网友:

可以增加输入2.3,输出4的吗?

网友:

没错一定要同心!这方面我有深刻的教训。

网友:

下面引用由8882004/05/20 01:38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的噪音比较大!还是田教练那种好(一定要同心)否则小船就成了按摩器了!
我的一个船结果把螺旋桨也振丢了!还得我还真皮下水!!

楼主:

下面引用由justcool2004/05/20 01:45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增加输入2.3,输出4的吗?
输入2.3,是何电机?

网友:

380级的电机是2.3轴径的,可参考华迈网站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回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