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各位大大,谁能告诉小弟这个电机上的这三个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3-04-05):
呵呵~~各位大大,谁能告诉小弟这个电机上的这三个嘴是干什么用的??
好象是原装的哦~~~
还有就是来猜一下这个电机是什么牌的?
猜对有奖的哦~~
呵呵

网友:

那三个嘴是冷却水的进出口吧!

网友:

对,应该就是。。。

网友:

德国的kontronik,对吧,奖品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冷却水出口,一进一出,可是第三个是干什么的呢?加压?

网友:

晕,那是无刷电机。

网友:

问的是那电机的那三个口是干什么的,不是问那是什么电机!

网友:

加油????????????????
^0^

网友(2003-05-21):

可能不是进出水的   我看到电机上有进出水口  可能是接调速器的线

网友:

公布答案吧

网友:

一郎,你终于来了,呵呵,好久不见了

网友:

现在在美国呢,下个月回日本,最近比较忙,呵呵

网友:

现在在美国呢,下个月回日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