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极电机,0.8M左右船长,速度……

楼主(2004-05-31):
我是新手,请问540极电机,0.8M左右船长,速度能有多少?
能用空模电机吗?

网友(2005-10-15):
用多大桨,电压,电流,船宽,吃水都有讲究.

网友:
540看你是无刷还是有刷了!差别很大的

网友:
要是540的無刷可以跑的比較不錯~要是有刷就算暸~60CM左右長幾乎是極限暸~

网友:
什么都不说啊。就是说了电机就跑了哦//???你在想装到什么船上也没有说。我们那知道啊。。请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80CM的船玩玩的话建议上750级的电机!如果想要有速度的话还是直接上无刷了!!!

网友A:
现在玩船的无刷还有好多人高不起那东西。。。比较贵。。要是便宜那个。。都装上无刷了。我现在自己也想搞无刷。。但钱还是不的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船的无刷还有好多人高不起那东西。。。比较贵。。要是便宜那个。。都装上无刷了。我现在自己也想搞无刷。。但钱还是不的达到

兄弟!那就搞个钴电机了!!!我看了看参数和国产的无刷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
说得到容易,钴电机也很贵的
别以为有刷就不值钱
真是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说得到容易,钴电机也很贵的
别以为有刷就不值钱
真是的哦

呵呵!!!兄弟说的是了!!

网友:
70CM的胜利号用华迈380电机P400加10节电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