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哪个大哥用过四驱车的马达做过船阿?

楼主(2004-06-16):
我看四驱车的马达好的转速也很高的,电压又低,如果做一条小船是不是也可以滑起来??

网友A:
不行扭矩太小

网友B:
我以前做过
在鱼缸里面开速度很快的!

网友C:
在车下面加个泡沫,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