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做一个防水的封盖?求教

楼主(2003-04-22):
我的帆船仓盖不密封,仅用舵机架上的一根皮筋拉住,不能防水.仓口边又薄.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

你在仓盖片缘贴一圈带海绵的胶贴!把那根橡皮筋换了!换粗的!短的!这样才够力!
怎么不用收索机!

楼主:

你说的法子用过,效果不是太好.收索机买不到.

网友:

不过ftbde  收索机价格停贵

楼主:

中国民间玩模型,环境不如外国.这是真实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呀!呵呵!我从业余到专业到现在的半职业!8年拉!看的很清楚!
现在的模型比赛就是在比钱!不象以前拉!

楼主:

提起玩模型,搬搬指头已是15年前的事了.

网友:

俺刚玩,没体会.只是一个想自己做船的菜鸟

网友:

收索机可以到振华遥控那里买

楼主:

我在昆明啊

网友:

用海绵是好办法。另外一种就是用胶带粘,就是麻烦一点。(胶带要电工用的绝缘胶带,记住不能用黑色的那种)

网友:

我看你的船是ABS材质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改造一下舱口的结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过,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上面的模友说的胶带的方法.

楼主:

可是舱口上面还有一个盖子啊。

楼主:

我想做成象单人皮划艇一样的套口,用气球试过,可是会撕烂掉,盖口用的材料用哪种更合适呢?

网友:

是叫你用胶带把仓盖和船体粘在一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3/11/14 11:00pm 编辑]

这样的盖子用胶带不是很难看

楼主:

这样的盖子用胶带不是很难看

网友:

单是加个盖效果不会很好,最好连框带盖一起做,框用树脂粘在帆船仓上,这样框和盖之间想怎么密封就怎么密封啦,到模型店买块双星的胶板就可以搞定(最好厚一点的)

楼主:

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那种法子好睐?

楼主:

已经搞定。用了一个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