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one please translate it into chi?(to mojr!)thank you!

楼主(2004-06-21):
MJR?:)haha.记得!.fun400-23应该不用改,fun400-30 IS BETTER!ECO MOTOR "KV"=2800--3200.SORRY MY computer has some problems .i can not type chinese.so i'll wirte it in english.some europe racers suggested that the best KV for a eco-exp boat is between 2800 &3200.the prop is about 30mm,1.2p.if you use  3300MAH battery-pack it can gives you a running time above 6 minutes.so the KV of FUN400-23 is a little bit low for a eco.but you can try a bigger prop(32-33MM) on it,DON'T USE props THAT are TOO BIG for fun400-23(NEVER OVERLOAD YOUR MOTOR!!!)  PS:about tuning motors,remember tuning is not a work that every one can do,ZHOUSHENG2004 is a pro in ECO class.he has some skills you may not have.so i suggest you do not tuning your motor by yourself.best wishes!!

网友:

金山快译翻译的:
MJR?:)haha。记得!。fun400-23 应该不用改,fun400-30 是比较好的!ECO 电动机 "仟伏"=2800--3200.难过的我计算机有一些问题。i 不能键入 chinese.so 我将 wirte 它在 english.some 欧洲叁赛者中为一个 eco- exp 汽车的最好仟伏是在 2800&3200. 支柱之间是有关 30 mm , 1.2 p 的事。如果你使用它能给你在 6 分钟上面的一个正在运行中的时间 3300 MAH 电池组。 如此 FUN400-23 的仟伏是为 eco 一个小钻锥最低值。但是你能试一个较大的支柱 (32-33 MM) 通它,不使用对 fun400-23 是太大的支柱(从不货重超你的电动机!!!)  PS:有关调整电动机的事, 调整不是一个工作每一能做, ZHOUSHENG2004 是 ECO class.he 的职业者有一些熟练你 have.so i 不可能你吗不 yourself.best 希望的调整你的电动机!!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意思我还是明白的!谢谢!!!!!!!!!

网友:

mojr就是mjr----莫健荣!

楼主:

thx!yangoooo !thx!!but i think the translation is not so good.:P he he

网友:

呵呵 是啊 毕竟电脑没有智商啊 比较着能看懂就将就一下啦:)

网友:

MJR?:)haha.记得!.fun400-23应该不用改,fun400-30更好!ECO电机的"KV"=2800--3200.对不起我的电脑有些毛病。我不能输入中文。因此我只能写英文了。有些欧洲选手建议eco-exp的最佳KV是在2800-3200之间。螺旋桨直径大约为30mm,螺距1.2。如果你使用3300mah的电池组,它能让你的eco跑上6分钟。因此FUN400-23的KV值对eco来说有点小。不过你可以试试大一点的桨32-33mm。不过不要永远不要用对fun400-23来说过大的桨(永远不要让你的马达过载!!!)最后关于调整马达的技术,记住调整马达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ZHOUSHENG2004是eco级的专业选手。他有你所没有的某些专业技术。所以建议你不要自己调整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