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圆圈内的是什么啊??(高手请进来)

楼主(2004-07-06):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圆圈里的是什么东西啊??
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列兵老大,借用照片时和照片上传者打过招呼吗?

楼主:

于辉:对不起!
我还小吗,不知道规矩!
请您多指教,指教!
实在抱歉!

网友:

这好象是一郎的照片,你最好和他打个招呼。

网友:

好象是软轴抱紧螺丝。

网友:

這是金屬軟軸專用的『連軸器』,
意既連接發動機驅軸與金屬軟軸間的固定零件!
這玩意兒大約100~120RMB!

网友:

借用照片不要紧,不过要注明,当心我找你要版税,哈哈。以后要注意

网友:


网友:

不是好象,它就是发动机和软轴的连接器。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7/06 11:58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好象,它就是发动机和软轴的连接器。
软轴的连接器。这个贵吗?桨是通过什么来连接发动机的轴的?

网友:

称呼不同,内容一致。

网友:

下面引用由c仔2004/07/07 01:44am 发表的内容:
软轴的连接器。这个贵吗?桨是通过什么来连接发动机的轴的?
通过软轴,也就是类似汽车的路码表线。但要注意绕线的方向。

楼主:

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于辉大哥!

网友:

全部是正牙。发动机很少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