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吸水舵终于完成了,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4-07-07):
最近老是出差,吸水舵断断续续的做了2个星期,大家给个意见吧!原先想买的!!!可惜没人响应!咳!!!!!

网友:

做的很好了。。10CM的孔不好钻啊

网友:

有多大框量

网友:

不错,漂亮。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7/07 09:59am 发表的内容:
做的很好了。。10CM的孔不好钻啊
买个电钻和一个20CM的特长钻头,先用小号的钻头打个定位孔,再上大钻头,钻的时候要加机油进行润滑,这样速度快并且温度低。我打这个空,前后1小时左右。

楼主:

下面引用由★缤纷★2004/07/07 09:59am 发表的内容:
有多大框量
框量可能大了点,转动角度在180,前后摆幅在0.5MM之间。没法子了,手工作的,精度当然比不上老兄你的数控了。

楼主:

再来一幅图片

网友:

好呀。

网友:

请问:你的舵的厚度是多少啊?

网友:

6MM

网友:

怎么没有考虑舵的摇臂?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7/07 07:49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没有考虑舵的摇臂?
嘿嘿!!!!摇臂还没往上装,是双摇臂的。
[glow=255,red,2]文字[/glow]

网友:

他那管子不就是套在了装摇臂的轴上了么:)

网友:

手艺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