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发动

楼主(2004-07-09):
我用飞机用32发动机做了一个快艇,水冷管什么的都做好了,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发动。我已经用过缝纫机的皮带做了个皮带,可还是发不动。我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启动吗????我在这里先谢谢谢谢了~~!!!!!!!!!!!!!!!

网友:

发动机装飞轮了吗????有启动带曹吗

楼主:

有飞轮,也有启动凿啊。发动机只有短暂的做工,不能持续做工。这是什么原因~~~
启动器最多只能帮助启动两个冲程~~是不是我的启动方法错了~~请问你们是怎么启动的呢???

网友:

飞机发动机要改缸头。你改了吗?

网友:

启动方向没搞错吧?

网友:

把皮带套在起动槽里,用起动机起动,如压缩比太大的话把火头松开一圈左右比较好起动.

网友:

富油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7/09 12:01pm 发表的内容:
启动方向没搞错吧?
方向是那边?

网友:

面对曲轴逆时针转动。

网友:

看飞轮上面齿轮就知道了!哈哈哈~~~~~

网友:

晕          看螺纹旋紧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7/09 05:36pm 发表的内容:
晕    看螺纹旋紧方向就知道了
 给我聪明一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