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电机应该配多大的消弧电容?

楼主(2004-07-13):
540电机应该配多大的消弧电容?

网友:

0.01-0.02(103或104)吧!2-3个.

网友:

104用个大的。比两小的还好。

楼主:

103/104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3是0.01UF,104是0.1UF

网友(2004-09-13):

用高压电容200-2000V的!104的就可以了!其他的耐压不够装多大都白搭!

网友:

104是指“10”×10^4pf。即10×10^4pf=10^5×10^-6uf=0.1uf
同理,474就是0.47uf,103就是0.01uf。

网友:

怎么搞那么复杂呀!看的累!就是10后面再跟4个0呀!

网友:

ECHO。。。
一个自行车品牌啊。是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肥仔づ酷酷2004/09/13 06:28pm 发表的内容:
ECHO。。。
一个自行车品牌啊。是吗?
你就知道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