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不知道是不是小霸王的`但是请进来一下``

楼主(2004-07-13):
图中的石蜡.凡士林和滑石一般什么店有售?

网友A:
大一点的建材店一般都有。

网友B:
实在没办法你可以买蜡烛(无色的那种)医用凡士林,滑石粉装饰材料商店有

楼主:
医用凡士林??就不董了``

楼主:
凡士林
就没其他地方可买了吗?

网友C:
上面资料是我提供的。石蜡.凡士林和滑石一般化工店有售,质量好的医疗器材材料商店有售。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