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帮忙看看这船能跑多快~!

楼主(2004-07-14):
[这个贴子最后由wymb在 2004/07/13 03:16pm 编辑]
船浆是40MM的,船长700mm,船宽290mm,船高140mm请教应该配多大的
发动机
~谢谢~!

网友A:
船挺漂亮的,速度有多快还得问高手.这船多少钱?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ymb在 2004/07/13 06:05pm 编辑]
120元~就一个船体~一个朋友买给我的,原本是双540带减速的,我用飞机32发动机改过一次,可是不好启动,准备买个船用手拉发动机,想问问各位高手要用多大的发动机最好~!
谢谢~~~~~~~~~~~!

网友B:
舵是你做的吗?船还可以。

楼主:
是啊~自己磨的舵,但就是没好发动机~要用多大的啊?请指教!~~~

网友C:
15就可以吧

楼主:
40MM的浆啊~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40KM/小时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话用30MM的浆也行,我手上只有这两种浆~

网友D:
用21手拉车模发动机试试。

网友E:
这船很漂亮,很像沃乐沃

楼主:
车用发动机怎么散热呢?要加水冷吗?

网友F:
YEAH!

网友G:
嘿嘿,如果不记成本的话,可以尝试用涡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