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楼主(2004-07-14):
请问:一般的FSR-O3.5与FSR-V3.5的船哪个比较快啊??
还有价格哪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先谢谢了!

网友:

O
价钱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FSR-O3.5比较快。价格应该是O级要便宜点。

网友:

FSR-O3.5目前船壳比较难找,香港或国外版价格也比较贵,希望志力于推广普及这项运动的有识之士提供经济型船体,在下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7/14 00:29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FSR-O3.5比较快。价格应该是O级要便宜点。
真的啊?老贾?

网友:

O级的不见得便宜,船尾的那堆东西就不便宜~

网友:

也是。

网友:

光一个浆就上百大米55

网友:

我老爸是航空仪表厂的 说那堆东西 有图纸做的话 很简单啊(也就是很便宜)

网友:

那还想什么~找个图纸量产啊~~~~

网友:

O级比  V也快不到那里去 V级只要船调好了 发动机调好了我相信也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的O级比V级价格高了好多 现在绝大部分是国外和香港的船  价格就不要说拉 浆就要1百好几 所以我决的还是V级便宜  今天全国比赛是个新项目好拿名次  所以有船的人一定不会吧价格放底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