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

楼主(2004-07-14):
  用什么样的充电器给松下3500mAh/7.2V镍氢电池组充电?? 请指教.谢谢!

网友:

网上关于充电器的资料很多,可一去看看啊,

楼主:

因为网上得太多了,就不知道哪种好用了。想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

现在的充电太多了也不知道那个好~~价钱也贵

网友:

用什么都行。

网友:

天才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我的是最简单的,找了个12V2A的电源,冲不到2个小时就OK(微微发热,人工控制)

网友:

12V1A都得啦`~~~

楼主:

如此简单!? 那为什么有的还要上千元呢? 真是搞不懂。

网友:

因为上千元的可以帮你管理电池的充电,你只要把电池放上去,接好电源,剩下的就交给充电器去管了。充完后,你只要拿下电池去用就是了。我现在用的是从ZZWEN那里买的台湾的MEGA POWER SR-660充电器。可以充到24节电池,可以充镍氢、镍镉和锂电。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比较高。另外华迈也有自己的充电器。价格比较便宜400-500左右。能完成基本的充电功能。APEX的某些型号也还可以。和MEGA POWER是一个档次,充电能力更强,但没有锂电充电功能。
建议你买充电器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指标满足:
1.可以充1-8节电池。这样模型用的发射机电池组、接收机电池组、动力电池组(8节以下的)就可以覆盖到
2.充电电流至少可以达到5A。这样充动力电池组比较方便。一般3300的动力电池组都是用4-5A的电流充电的
3.必须可充镍氢和镍镉电池,并能通过峰值检测自动终止充电的过程。峰值检测电压最好可以手动调节,这样适应性更强。
4.可以显示充电的容量
除此以外如果还有以下功能就更好:
1.有温度监测和控制功能。充电可以更安全
2.带放电功能。可以检测电池的容量。

网友:

抄下先~~~~~~~~~~~~`

楼主:

我明白一些了。谢了!
台湾MEGA POWER SR-660充电器,要多少银子?

网友:

推荐你一款ABC刚出的AC/DC EXPERT CHARGER一般玩玩足够了

★DC12v接线可自由拔插
★放電電流設定可能。(放電電流最大2A)
★可记录并显示充電完了時的最高电。
★大型排热风扇

■昇圧回路内臓可冲1-14节电池
■電流調整可能放電機能付き。
■充電容量・放電容量表示。
■镍镉电池,镍氢専用急速充電器。
■送信機、受信機电池充電対応。
■任意3種充電方法を選択(普通充電/急速充電/放電後急速充電)
■充电电流200mA~5000mA任意选择。
■充電終了時、敬告音提示

网友:

价钱多少?????上千?

网友:

人民币大概800-900左右

网友:

这个充电器和APEX的某款型号的指标很类似。不过做工看着好看多了。

楼主:

北京有卖的吗?

网友:

国内应该还没有吧

楼主:

只好卖别的了...望梅...也不能止渴...

网友:

那饮鸩止渴吧,哈哈,开个玩笑,玩笑
可以试试A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