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防止船进水?

楼主(2004-07-15):
我的船用AB胶粘的,有点进水,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刷漆

网友:

找到漏水的地方用AB胶补

网友:

去修车那里买些密封胶。。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7/15 10:00am 发表的内容:
去修车那里买些密封胶。。
不行哦,如果用硝基漆做底漆的话会融化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barry2004/07/15 11:34am 发表的内容:
不行哦,如果用硝基漆做底漆的话会融化的
哦。。这我倒不知道。。以前发动机漏气用他堵过。。

楼主:

还有船头撞坏了,表面有裂纹如何处理?

网友:

滴点 三氯甲烷 在裂纹处
我就是 效果很好的

楼主:

如果我想对我的船重新喷漆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打磨.在喷漆..这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