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螺旋浆在螺距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浆面直径

楼主(2004-07-20):
螺旋浆在螺距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浆面直径大小来改变螺旋浆的转速

网友A:
当然!
同一台机器,用螺距一样的桨,直径小的那个转速高于直径大的那个。

网友B:
有没有模型上面用的变距浆?(船用)

网友C: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