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的船是怎么加黄油的?

楼主(2004-07-20):
我买了胜利号回来玩了一次,船的轴口就漏进有几滴水,
现在想把黄油加到轴去,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加进黄油到轴里面去?
是不是每次跑船之后都要加黄油??

网友:

兄弟..你可以把黄油加热...
用注射器把黄油打进去就OK了..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加是的吗?我也没有玩个这船.你看浆那的有没有小的细封.有的话你就打进去就完事了...去看看.....还有电机连接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翼手龙902004/07/20 03:40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你可以把黄油加热...
用注射器把黄油打进去就OK了..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加是的吗?我也没有玩个这船.你看浆那的有没有小的细封.有的话你就打进去就完事了...去看看.....还有电机连接处.
是有个口加油的,我用注射器很难才加了一点点进去!
问题是油很难进去?

网友:

你的黄油是固体的还是加热的阿?加热就熔化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pvnono2004/07/20 06:52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黄油是固体的还是加热的阿?加热就熔化了
应该是固体的,是汽车上用的那些啊!
是不是要加热后比较容易注射进去?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对到,我就哪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