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玻璃纤维+环氧树脂

楼主(2004-07-21):
由于我定的木板到现在还没有到,所以用KT板做了个虾船。现在想用玻璃纤维+环氧树脂蒙在虾船的外面。装2.5cc的发动机,大家说可以吗??
还有环氧树脂怎样才能够上的均匀呢???谢谢

网友:

抽真空。

网友:

注意控制重量,在木板上一层玻璃纤维,在KT板没试过。

网友:

做好了个我们看看。

网友:

我觉得要上15的机子 KT板的 抗扭曲能力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拉伸强度应该回增加一点   得糊4层才能有足够强度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yangoooo2004/07/21 09:30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要上15的机子 KT板的 抗扭曲能力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拉伸强度应该回增加一点   得糊4层才能有足够强度吧
怎样糊才能够保证糊得均匀呢????

网友:

数酯要加热后,用刷子认真刷,020-33108759

楼主:

谢谢 lcj啊

网友(2004-08-21):

经济条件允许可考虑504组合胶水来涂玻璃布.用刮刀刮过去就比较均匀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zmsm2004/08/21 00:47am 发表的内容:
经济条件允许可考虑504组合胶水来涂玻璃布.用刮刀刮过去就比较均匀了.
那要买多少504胶水啊

网友:

买罐装的大概是1公斤装的就70元一组呀

网友:

哦,价格还可以接受啊,有机会试试

网友:

先找块表面很平的,大一点的板子(胶合板就行),把玻璃纤维布量好尺寸后平铺在板子上,用腻子刮刀把对好固化脐的环氧树脂往玻璃布上均匀的刮,然后往KT板上糊就行了。

网友(2005-04-21):
加热后仍然极度粘稠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