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发动机的散热问题

楼主(2004-07-24):
我有一台21级车用
发动机
,我想用它跑船,请教如何改成水冷~谢谢~!

网友A:
有两种改法:1把原来的散热头下面的一层封起来,接两个水咀。
2不要原来的散热头,重新加工一套水冷缸头。

网友B:
不用改也能用吧 而且水面比地面凉多了

楼主:
我开始是这样想的:用空调的制冷液循环管(直径大约4mm)在整个发动机的缸套上绕几圈,在用导热胶把缝隙填上,在在循环管的两头做进出水循环,大家认为这样可以吗??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到 不怎么好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