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了克服螺旋桨的扭矩 动力应该怎样摆放?

楼主(2004-07-25):
方案1:动力在中轴线上 打舵来克服桨的扭矩

方案2:使动力与中轴线成偏左夹角

方案3:动力与轴线平行 摆放在轴线右侧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7/24 05:36pm 编辑]

机器放在龙骨线上,按方案二位置配重放油箱、电池等。

楼主:

明白 谢谢

网友:

虾一般是方案3。还有就是左右浮体的宽度不一样。

这是思洛文尼亚的Peter Klancar 的虾。

楼主:

越鱼你不早说! 看我把船做正啥样子了!不过这么装舵就在左面了啊

楼主:

鱼 你的那条跑的快么?

网友:

我的啊,还可以耶!就是推力角小了,尾巴感觉好拖水。现在在修原来那条圆鼻子的小虾,把浆调深了一点,船尾跑起来就高些,应该更好。你的船不错!!但最好把右边的前滑行面加高(厚)一点,对称的话打舵也好难跑直。(我的经验):P

楼主:

明白 谢谢鱼了

楼主:

鱼 你的信箱满了 我想问一下你 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