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CO做好了

楼主(2004-07-25):
(无正文)

网友:

你没有用万向节是吗

网友:

加了个风扇 嫌空气不流通啊 呵呵  效果怎么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7/24 08:41pm 发表的内容:
你没有用万向节是吗
我用的是软轴,用个连接器就可以啦。

网友:

下水了吗

楼主:

看航行图片

网友:

我看了

网友:

还搞了进水仓啊?哈哈。软轴直推吗?

楼主:

是的,船体有点宽,不开的话就翻不过来。软轴是拆以前一个试验船上的,懒得做了:)我这船做的有点重,有1300g(想着儿子跑,做的很结实)。还有电机的问题:规则规定ST级用普通铁氧体电机,裁判怎么判定?我现在用普通的550电机,用44mm的浆还能跑7分钟,电机都有点糊味了,再加大负载和电流,可能会一轮烧一个电机,我还是直接水冷,可跑完了还是烫。

网友:

关于普通铁氧体电机青少年赛的时候裁判一般都是看看,然后量量长度就这样了。44MM浆肯定大了,能不能上个电机的图我看看是哪儿产的550,说不准知道是几T的。

网友:

云南的ECO吗?

楼主:

是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7/26 09:10am 发表的内容:
关于普通铁氧体电机青少年赛的时候裁判一般都是看看,然后量量长度就这样了。44MM浆肯定大了,能不能上个电机的图我看看是哪儿产的550,说不准知道是几T的。
越鱼:那么换了磁钢也不管?还有我这个电机上有HY两个字母,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机的外壳多了一圈铁皮。

网友:

磁钢好像一般现在不测了,用手转转不是强的离谱就行。如果电机的尾盖是白色塑料加一片金属的尾盖,上面有4个散热口的话那应该就是浙江产的HY。那种0。8的线20T左右的。44MM的浆有点太大了,32-34MM*1。2P的应该差不多。

楼主:

越鱼:我的电机的图片来了:

这里有个HY

网友:

老贾,向你请教个问题可以吗?
深V艇的轴系怎么装最好啊?可以给我个示意图吗?谢谢了8-)

网友:

老贾
可以知道你的空船体多重?

楼主:

下面引用由lqbztgt2004/07/26 08:29pm 发表的内容:
老贾
可以知道你的空船体多重?
这是我做的第一条ECO,想着儿子跑,做的很结实,现在全船重1300g。

网友:

我的ECO空船体一般在180克以内,

网友:

我的空船体300克左右吧.
并不是ECO的艇型,深V的导弹艇型.
该怎么装轴系和动力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