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闪紫光-1号”

楼主(2004-07-27):
求教下列两个问题:
1:我已经有航模上的550、540马达,华迈航模上的50A电调,futaba 4YF和GWS的接收机,可否用在下面的闪紫光-1号上?
2:航模上电调不是双向的,是否不能用在海模上?
3:处了上述设备外,还缺什么东西,船才能航行起来?
谢谢!
名称:闪紫光-1号
技术资料:
艇长: 1030mm 艇宽: 230mm
艇高: 230mm 艇重: 2400g
浆叶: D44xP1.5 艇身材料: ABS
马达: ZYT-550S-7120-81.5L (DC3~9V 14000~17000rpm)
电池: Ni-Cd Battery 7.2V / 1700mAh
充电器: 220v/400mA
遥控设备:三通道遥控设备、标准比例双轴承舵机2只 、三通接收机一只
(遥控器是两通比例,还有一个电调通道。接收机含5A电调输出)

网友:

海模不一定要双向电调,你还要有电池电池才能跑船。

网友:

对,还要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网友:

你有不少了,还差一点点电池。

楼主:

有没有玩过这个船,给个评价,谢谢!

楼主:

1:忘记说了,我已经有2000mah 8.4的镍氢电池、两个1600mah 7.2V 的镍镉电池,两个珠海GS的540、550航模铁氧马达;
2:可否用珠海GS的540、550航模铁氧马达替换闪紫光-1号的ZYT-550S-7120-81.5L马达 (DC3~9V 14000~17000rpm);
3:去除遥控设备(遥控设备是发射机、接收机、两个舵机)
,这个船价格350RMB,是否合适?
谢谢!

网友:

可以换电机,但估计是换汤不换药啦!
价格合适。

楼主:

询问高手如下问题:
1:用珠海GS的航模540、550铁氧马达更换闪紫光-1号的ZYT-550S-7120-81.5L马达 (DC3~9V 14000~17000rpm),动力是否够;
2:这个船容易损坏的零件有哪些? 我只知道航模上螺旋桨、起落架、翅膀是容易损坏的配件,所以一般要多买几个保存,海模是什么?
3:另外,ABS是什么材料,结实吗? 和塑料、玻璃钢、木材比较起来处于怎样的位置?
4:给这个船配双向电调可以吗? 什么品牌的双向电调比较好,价格在什么范围?

网友:

电机没用过。
船的话,最好能多备几个不同规格的桨。
ABS跑电机够了,它是塑料的一种。
用双向电调没意义,倒车时船不会走直线的。华迈的电调不错。价格好象是15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