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潜艇的尾舵应怎样分布和控制

楼主(2004-08-03):
潜艇的尾舵应怎样分布和控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f\My Documents\My Pictures\潜艇\BrBo_3.jpg

网友:

     晕。。。。。怎么直接复制文件。。。。上传上来。大家看看吧。。因该和普通船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不会吧 你复制的只是你电脑里的 图片 并没有传到 网上亚~~~
我狂晕~~~~~~~~~~~~~~~~~~

网友:

看不到。

网友:

潜艇的尾舵一般分水平舵和方向舵,现在的潜艇尾部大多数有侧推,以帮助低速靠离
码头之用。再就是舰桥也有水平上浮、下潜加速舵,现在已经很少有折叠舵了。

网友:

艇艏当然有升降舵,而且应该就是折叠舵。

网友:

下面引用由barry2004/08/04 10:56pm 发表的内容:
艇艏当然有升降舵,而且应该就是折叠舵。

哈哈哈!
你见过多少国内的真实潜艇???
国外的见过多少?
别介意!!!我只是问问,别无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