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EC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4-08-04):
如果使用带BEC的电调,是否不用设置主电源开关了?使用电调上的电源开关就可以当总开关用?说详细点,就是如果我关闭了电调上的开关,主电源是否还会经过电调漫漫漏掉。恳求了解的朋友解答。

网友:

应该说是不会拉!因为电调上的开关是控制电调的是否通电工作的工作开关
也就是说控制电路不通电!控制电路就没有工作!控制电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电路就没有连通!那么电调怎么会慢慢漏掉主电源的电呢!
控制电路实际上是实现控制主电路开启和闭合(当然还有控制调速,但是控制调速是不是应该建立在主电路闭合以后才能实现的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缤纷★2004/08/04 02:33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说是不会拉!因为电调上的开关是控制电调的是否通电工作的工作开关
也就是说控制电路不通电!控制电路就没有工作!控制电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电路就没有连通!那么电调怎么会慢慢漏掉主电源的电呢!
控制电路实际 ...
谢谢老大了,终于明白了,那我以后就不再设主电源开关了,直接使用电调上的一个搞定。

网友:

我不同意 ★缤纷★ 的看法。你最好拿块电流表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有电流。小电流也是电流。如果有,短时间(几分钟内)对电池的电量没多大影响,若时间长了那电池电量就会被慢慢地放掉了。

网友:

跑船应该不会这星期装电池,然后放一个礼拜,再到下星期去跑吧?哈哈!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8/04 09:38am 发表的内容:
跑船应该不会这星期装电池,然后放一个礼拜,再到下星期去跑吧?哈哈!
我是用于仿真船,一般不会频繁取出电池,充电也是预先设置好充电口,所以的确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插头不接上去不就可以了吗?
“仿真船,一般不会频繁取出电池”???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8/04 11:24am 发表的内容:
电池插头不接上去不就可以了吗?
“仿真船,一般不会频繁取出电池”???
老大还是没明白,一般电池装上去,就不会老是取下老或者去拔掉插头,线路都是连着的,晚C级的都知道,上层建筑很复杂,拆上拆下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8/04 02:00pm 编辑]

这不一定。我拆过一些电调。发现有些电调的开关只是管BEC电路的通断,即连接或者断开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但并不断开电调本身的动力部分(即电机和FET)的电源。有些电调甚至控制部分的电源都是一直工作的。所以如果电机的功率不是特别的大,最好设置串连在电池和电调直接的电源开关,或者用插接件,在不用的时候把电池和电调彻底断开。
我同意王宇峰的观点。仿真船的动力不是很强,电流不大。加设电源开关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8/04 01:58pm 发表的内容:
这不一定。我拆过一些电调。发现有些电调的开关只是管BEC电路的通断,即连接或者断开接收机和舵机的电源,但并不断开电调本身的动力部分(即电机和FET)的电源。有些电调甚至控制部分的电源都是一直工作的。所以 ...
原来是这样,看来只有将电路图看下了,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仿真船很重要,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在甲板上开口装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