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4-08-04):
最近该电船,但是成品的船舵太贵了,小第买不起,哪位大哥有做船舵的简单方法???

网友A:
什么船啊?
舵的简单(小型的)做法:1-2mm厚的黄铜片用锯和锉开槽,槽的宽度与舵轴的粗细相等,槽的长度>5mm。最后将轴和舵焊接在一起即可。
复杂点(大型或仿真型)的做法:按图的要求先做出舵内的肋板,将舵轴和肋板按图的要求、尺寸焊接好后再在肋板外面蒙焊上0.1-0.2mm的铜片。
两种做法最后再用锉整形。

楼主:
http://photo.gznet.com/photos/1309957/1309957-rPZhOS4Nm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