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大家的船浆轴装不装轴承啊

楼主(2004-08-09):
如果大家装轴承怎么解决密封的问题啊? 怎么装?能上个图片么?

网友A:
装轴承转动的顺畅些。。。在轴套里注黄油

网友B:
轴承是肯定要的。不过你说的是什么轴承呢?滚珠的还是轴瓦的?
滚珠的好象用的不多哦!

楼主:
请问如果是滚珠的话怎么装?轴的外径好像要比轴管大很多

网友B:
你说对了!所以用滚珠轴承的很少啊。装的话也只是在万向节的后面装一只,浆的那端用轴瓦。

网友C:
我两头都上滚珠的~~~~

网友D:
我也两头都装的.就是不太滑啊!我买了5元一个

楼主:
请问怎么装啊?

网友E:
你想想滚珠的泡在脏了吧唧的水里是怎么转的就不会想把滚珠的两头都装了

网友F:
我就用滚珠的,挺好,现在奥迪四驱车有一种直径为8mm的导向轮,就是滚珠轴承,质量很好,就是太贵(9圆一个)这种轴承的直径正好和台灯中的钢管直径一样,装的时候两端加个套筒就OK了!

网友G:
我还有更小的进口轴承刚好8MM直径!!~~~~~~!!!!要的来!!!!~~

网友H:
我用的比较好找,轴尘用紫铜管,焊牢,

网友I:
我有3*6*2.5

网友C:
有3.17内径的吗?? 4*8的我也有一堆~

网友I:
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http://www.rc100.net/biz/detail.asp?n_id=107

网友I:
3.175*7.938*3.571
3.175*9.525*3.571
3.175*9.525*3.967
3.175*9.525*3.967
3.175*9.525*3.967
3.175*12.7*4.366
3.175*12.7*4.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