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做电虾用的都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啊?

楼主(2004-08-09):
[这个贴子最后由hfhsy在 2004/08/09 01:02pm 编辑]

如题

网友:

什么电机个电池啊? ?

网友:

有相同的问题,打算做船,从电虾开始

网友:

好大的船?船长在60以内的话....可以用540和550电机..在去买7.2的电池就可以了1800毫安..

网友:

有前就买无刷好了

楼主:

那个好贵`还不如买油动`

网友:

你们要的东西这全有http://surfury.nease.net

网友:

500MM以内的可以用380-480
600MM以内的可以用540-550
电池用3000的可以玩一会,1800的太小了。

楼主:

谁用过2个电机的啊?超级大的虾子`

网友:

应用钴电机,才好的性能

楼主:

啊哦`
下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