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道友,制作螺旋桨和万向节的方法。和潜艇的浮沉 ...
请教各位道友,制作螺旋桨和万向节的方法。和潜艇的浮沉装置简单 ... (无内容)

楼主(2003-05-09):
(无正文)

网友A(2009-04-09):
可以去弄个大的注射器,作为水箱,节省成本,将活塞改一下,用一根合适的金属杆,然后将注射器后端的密封,在艇身的上层建筑装个进气阀(可封闭),将注射器的注射口用管子引到艇身下方壳,我又发帖子,关于沉浮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