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双向电调应该装在哪个通道上啊?

楼主(2004-08-10):
请问下。装在油门通道上动不了,装其他通道就行,这样的话跑船岂不是要一直推住操作杆吗

网友:

?????????

网友:

是不是油门通道坏了????接舵机试过了吗

楼主:

应该是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

网友:

应该接在油门通道,跟电车一样

楼主:

油门通道用舵机试了,可以用,但接上电调就是动不了,不知是不是双向的不能接在油门上

网友:

应该在油门通道上!
摇杆中立等一会再推杆试试。

网友:

一般的电调都有防止加电后电机突然转动的安全保护,有的需要按一下启动开关,大部分是在最小输出位置停留3秒以上,双向的就是在中立点位置,否则不会有输出。如果是低端设备,尽量把摇杆对准中立点,注意检查微调位置,如果是高端设备要注意中立点的设置。

楼主:

谢谢啦!等电池充满我就试试

楼主:

刚刚试了,接在油门通道上可以双向控制了,但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关发射机,马达就狂转个不停      无论关闭时油门是在哪个位置都是这样,但接在其它通道就不会,怎么会这样啊?  还有想问下,电调上的那个开关有什么作用啊?在ON和OFF上开了发射机都能使马达转

网友:

应该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开机时应该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这是常识)就没有上述问题了。

楼主:

发射机上没有装开关啊,暂时用其它通道来控制了。有人知道电调上的那个开关有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