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艇尾机的图片

楼主(2004-08-12):
发几个艇尾机的图片看看,有一点我弄不明白;OS引擎是用正浆,难道该引擎是顺时针转动?

网友:

你没看到过实物吧?里面有对齿轮的!速比我忘了,没法告诉你了。

网友:

OS是顺时针转的。

楼主:

于辉大哥就说对了,OS应该是顺时针转的,因为里面没有齿轮,其它三和就有.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的船~爱德美的挂机是不是和这个一样的啊???你们用的都是15的发动机吗??我对这种转动方式还是不懂~为什么是用发动机的后面传动的啊???????????????

网友:

这些是21的机器,是软轴传动的。爱德美的好象是齿轮传动吧?

楼主:

爱得美F-1也是软轴驱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ac2004/08/13 11:51am 发表的内容:
爱得美F-1也是软轴驱动
是吗?那样的话手拉盘不是就要拆下来了吗?然后再用皮带启动吗?

网友:

不用啦~~用启动机直接上~~就象飞机一样启动

网友:

这种船的前面是不是要很多配种呀?要不然 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

我的爱得美不用,因为即使没有装发动机也已经很重了,呵呵

网友:

请问那有卖的?能提供商家吗?

网友:

雷虎的你要问问宁波的那个模友,网名忘了。你可以在车模版里问一下。
OS嘛,你可以问广东的俊丰模型。但提请你注意,一台挂机的价格可是蛮高的,OS要近两千。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8/16 01:11pm 发表的内容:
雷虎的你要问问宁波的那个模友,网名忘了。你可以在车模版里问一下。
OS嘛,你可以问广东的俊丰模型。但提请你注意,一台挂机的价格可是蛮高的,OS要近两千。
谢谢!

网友:

爱德美的不行,船轴易折!!!!

网友:

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211710160.jpg   好船,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