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越鱼:来看看我的ECO-ST的一点录象,给点意见和建议好吗?

楼主(2004-08-12):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贾在 2004/08/13 05:42pm 编辑]

这是在昆明最好的一个楼盘"湖畔之梦"里训练,在这里要感谢城建股份

本版图片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贾在 2004/08/12 00:19am 编辑]

还有一点ECO-ST的录象,用相机拍的:
http://km39mu.vicp.net/Dscn1267.mov

网友:

好漂亮的地方!!!

网友:

可惜了一方土地,应该用来做飞机场,嘿嘿

网友:

老贾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我的19T、27MM浆、加铝合金水冷电机还是热的厉害,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昆明,好地方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霸王2004/08/12 04:47pm 发表的内容:
老贾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我的19T、27MM浆、加铝合金水冷电机还是热的厉害,有没有好办法。
你的船速快吗?进水口口径是不是小了点?
我看过你的铝水冷,不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感觉有可能是,进水口和出水口太近,水在水套里
面没有充分的循环就出来了,没有起到散热的作用,所以电机还是热的厉害!!!

楼主:

我的里面也没有什么挡流板,冷却还可以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霸王2004/08/12 04:47pm 发表的内容:
老贾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我的19T、27MM浆、加铝合金水冷电机还是热的厉害,有没有好办法。
你的电机一定有问题!自己饶的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缤纷★在 2004/08/13 07:08pm 编辑]

船速偏慢!可能是电机和浆和电池的匹配不协调的问题!

网友:

你们做的船好漂亮能告诉我桨在那里买的吗

楼主:

自己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缤纷★2004/08/13 06:49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电机一定有问题!自己饶的吗
是上海于辉地方掏的,是二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霸王2004/08/15 09:26am 发表的内容:
是上海于辉地方掏的,是二手的。
进角太大了,调小一点。

网友:

看MOV上船速是比较慢。能跑几分钟?

楼主:

3000的电池能跑6~7分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8/16 08:32am 发表的内容:
进角太大了,调小一点。
根据你和越鱼的方法进角调小了一点,但是转速较慢。我对电船了解不多,去赐教。

网友:

贾师,我看你呢船还是很快的嘛,咋个大家就都说慢?不知道ECO能快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ECO比赛的录像可以看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ikekan在 2004/08/20 04:0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瑞克2004/08/19 10:12pm 发表的内容:
贾师,我看你呢船还是很快的嘛,咋个大家就都说慢?不知道ECO能快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ECO比赛的录像可以看呢?
按此觀看錄像

照片轉貼自 http://modelarji.com/
資料來源 http://modelarji.com/

楼主:

录象看了真的是很快,看来还要好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