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金属船体

楼主(2004-08-14):
能不能用金属材料做船体,有什麽缺点,是不是有规定,请指点。

网友:

太麻烦了。。。不要以为金属做船模型就比 木头。玻璃钢之类的好。。。船模用金属做。。。就不能像船那样用钢板了。。。用马口铁就要用的很薄。而且金属易变形,稍微撞一下就要修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8/13 10:28pm 发表的内容:
太麻烦了。。。不要以为金属做船模型就比 木头。玻璃钢之类的好。。。船模用金属做。。。就不能像船那样用钢板了。。。用马口铁就要用的很薄。而且金属易变形,稍微撞一下就要修补了。
我曾经有想過用鋁片造电虾船身!輕且硬,更大的好處是:电池、电机、电變可從船身得到散熱。不過工程巨大,要造金屬模冲壓就不得了啦!

网友:

支持楼主,我已经用0.3的不锈钢开始做了,空船放到水里下沉8毫米。
建议还是用铝做好,可以用到0.6的还比不锈钢的轻。

网友:

一般是外观船才用铁皮做船体和上层建筑,可以做的很精制的.

网友:

不锈钢不重吗??用铝皮不好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fx2004/08/14 09:24pm 发表的内容:
不锈钢不重吗??用铝皮不好吗?
不锈钢好焊啊,甚至可以用锡焊,铝皮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铝焊的话太麻烦了哦..还要在无氧下焊....还是木材和玻璃钢的要好的多

网友:

高級跑車常會用上鋁質外殼,是整件冲壓的!薄片焊接是很易变形的。

楼主:

我想用0.3的镀锌铁板做船壳,用其它材料做龙骨,肋骨,做城成长一米五到两米的全构架大船;用1#7AH1.2V电池10--20节作动力,用两台或四台电机来驱动;做成航母,油轮,巡洋舰等。大家说行不行?
请大家指点:龙骨用什麽材料?肋骨用什麽材料?哪能找到图纸?电动机和浆用什麽型号?制作中要注意什麽?

网友:

我用铝皮做了实验,非常难焊,基本焊不上。所以就用不锈钢的了。

网友:

用金属做船~~这个想法 我以前也有过~~~
不过 没有实现~~我但是认为金属做船 仿真度高~~可是后来听人说 金属出来的船缺点很多~~~~不仅是 修补的问题`~~~而且吃水深~~~制作的时候 并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8/15 10:25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用0.3的镀锌铁板做船壳,用其它材料做龙骨,肋骨,做城成长一米五到两米的全构架大船;用1#7AH1.2V电池10--20节作动力,用两台或四台电机来驱动;做成航母,油轮,巡洋舰等。大家说行不行?
请大家指点:龙 ...
龙骨,肋骨都可以用铁皮做,断面要焊成"工"字,0.3的铁皮要做到两米的话有点薄了.

楼主:

谢谢贾元帅!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8/15 10:25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用0.3的镀锌铁板做船壳,用其它材料做龙骨,肋骨,做城成长一米五到两米的全构架大船;用1#7AH1.2V电池10--20节作动力,用两台或四台电机来驱动;做成航母,油轮,巡洋舰等。大家说行不行?
请大家指点:龙 ...
我是专门用铁皮做船的,主要是做一些鱼雷艇之类的.
一共做了三只.第一只是用0.5的铁皮做的.一过很粗糙,没用多久就丢了,第二和第三只现在仍在用.每只都是长0.8米的,是用0.4MM的铁皮做的,由于0.4MM的铁皮强度大,基本上是不用龙骨的,只要在个别地方用一点点铁皮加强就行了.
其中有一只是双550电机的,吃水也是比较深的,用电池和电瓶跑都行,速度还可以的.大家不妨一试.
现在我正在做一只半浸桨船,宽船体,船体是自己想象的,也是准备用双550电机.现在这只船所要焊接的地方很少,应该吃水不会很深,相信速度一定可以很快,等做好了就发图片.

网友:

用铜板做吧,比较好焊接,以前卢湾的朋友做过比较好。

网友:

我就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做金属的船体呢?如果是做外观的静止模型那就另当别论咯。如果是想做追求速度的船体,我看还是做玻璃钢的船体比较好 一点,又不贵,时间花费又不多!强度又好!

网友:

考慮到防火問題,好些真船(警艇、噴射船)都是鋁造的。用玻璃千維造隻小艇(載人)就等同水牛,費四人之力才能搬動呀!

楼主:

玻璃钢做小船还可以,做大船怎麽办!阳模用什麽,阴模用甚麽,能做那麽精确吗?且工程巨繁!如成批生产还可以。要只做一两艘..............。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8/17 08:58am 发表的内容:
玻璃钢做小船还可以,做大船怎麽办!阳模用什麽,阴模用甚麽,能做那麽精确吗?且工程巨繁!如成批生产还可以。要只做一两艘..............。
我也是这样认为,如果做铁皮的,只要在电脑里设计好,用刻字机画好,剪好铁皮一焊就行了.

楼主:

我想好了,用铁皮做,先做一艘一米左右的军舰,再做一艘航母,然后自己设计制造一艘水翼船(所谓的飞翔船)。

网友:

好,支持!

网友:

用钛合金~HOHO~

楼主: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吃炸酱面得了!
做船太麻烦,我想买一皮划艇,装上动力(或油或电)您看怎样?

网友:

汗了~你买多大的皮划艇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忆の伤2004/08/22 08:07am 发表的内容:
汗了~你买多大的皮划艇呀?
能乘2--3人的,还可以捞鱼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