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穷人的遥控船

楼主(2004-08-15):
[这个贴子最后由zzm1016在 2004/08/15 02:37pm 编辑]
本来是玩静态的,搞到一条小号的英国鱼雷艇,感觉够大,刚好手上有4通道设备就弄了这个,接上这个"
舵机
"既然可以用

网友A:
不错嘛!~!~!~

网友B:
看不明白。

网友C:
131电机作舵机,非比例的,是吗?不过这个舵机很耗电的,因为转到最大点时电机会被堵转,电流很大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zzm1016在 2004/08/16 02:13pm 编辑]
是呀,可是手上没有多的钱卖舵机了(这个是用一整套四驱车的齿轮和胶板改的),因为不是经常转向所以就不记电量了,而且准备拆除原来的电池盒,换上充电电池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是高手,看出来了。

网友D:
DIY天才呀

网友E:
有啥不明白的,这种用小电机作转向机的玩具结构太多啦!
鳄在玩具厂里做过几年,很多离厂价在18-45港币的车船多采用它,只不过电机的型号不是130,准确的国际标号是 12240,标称电压6-9V,作舵机时用6V,堵转电流就100-400mA,作为玩具船转向力矩足够了;
还有一种,就干脆用一个线圈加一块小磁铁作转向机;奥迪的罐罐车就用!现在小日本的微型电飞机差不多都用这种电磁铁作升降舵和方向舵,甚至用上了单片机输出PWM控制驱动,这些都是小儿科啦!几十年前的遥控飞机都有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