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用的机械进退齿轮装置怎么做

楼主(2004-08-17):
一般油动的船 都只可以进而不可以退 怎么样做个齿轮装置来实现倒退呢 只要给一个最简单的想法 就是小设计图 或者原理就可以了 麻烦大家动动脑筋 帮我一下``有的花 回复各我啊`谢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6 08:32 审核通过

网友A:
做2组齿轮。。做个拨叉就可以了

网友B:
退的速度一般不快,可以在输出轴上并一个电机,加上单向齿轮,实现倒退。

网友C:
chinaren:告诉我电话,我与你联系。

网友D:
这个结构如何?

网友E:
不错的设计。

网友F:
花键是什么?

网友G:
并电机的方法很好,方便:)

网友H(2004-10-03):
sy6831
在 2004-8-18 09:06 PM 发表:
这个结构如何?
应该再加离合器和刹车系统,
或者将花键改成摩擦离合器,就象下图。
[ Last edited by hzbunny on 2004-10-3 at 14:02 ]

网友I:
有成品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