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拖船的桨是什么样的啊? 可以给张图片吗? 谢谢了!

楼主(2004-08-19):
各位前辈,请问拖船的桨是什么样的啊? 可以给张图片吗? 谢谢了!

网友:

圆圆的浆

网友:

借用一张高手的手办照片

网友:

好漂亮的拖船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 8-)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to在 2004/08/18 11:05pm 发表的内容:
.借用一张高手的手办照片

moto,这就是你做的拖船吧?
太漂亮了! 再贴几张照片好不好? 最好是有航行时的

网友:

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