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救了。。。:(。。:(。关于电调

楼主(2004-08-19):
由于船上用的12V电瓶 冲饱电 电压有14.0多V。。一般的电调都是12V以下的吧。。有的就8.4V,,不知道蚂蚁的200A或100A双向电调 可以适用吗。。如果不适用就用机械的了。毕竟是求援船。。等到电调故障还要自己游去捞              机械的好象比较可靠吧。。。。虽然耗电打点。。12AH的电瓶好多电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用的,因为一般的功率管都是60V耐压的,不过关键还要看电容和其它元件,只要耐压16V以上就行了!

网友:

功率管是没有问题,但是5V稳压管是否可以承受长时间的高电压工作。

网友:

moto大哥,你也准备用机械调速器吗 ?

楼主:

   是的。。。。用机械的虽然损失一点电。但比起电调来稳当

网友:

准备自己做还是买?
机械的哪里有的卖啊?

楼主:

自己做吧。。。原理就像多挡开关吧。。。或者用双向电位器+功率放大电路做个 可靠的

楼主:


网友:

漂亮!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8/19 11:11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92303420.jpg)
这个是北斗星卖的那个拖船吗?

网友:

发个上层建筑看看呀

网友:

最好还是机械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