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船冒着烟回来

楼主(2004-08-21):
[这个贴子最后由bioeyes在 2004/08/21 07:38am 编辑]

买CTJ的3000电池昨天到了,今天去试船。转了一圈之后开船往河中间,往回开时发现船好像很慢(有点远,水面刚好又起风看不清)。3分钟不到,我还以为没电了,一直加油,结果。。。还有10几M的时候忽然发现船是冒着烟回来      再不敢动油门了  ,等它在水上漂。好在风是往岸边吹的,要不就要下水去拖船了  。拿起船一看原来桨上缠住了不少的水草,而冒烟的是马达里的线圈。不敢用手摸马达,所以滴了滴水到它上面试,水珠在马达壳上滋滋响

楼主:

没买到水冷的,所以没装。自己用四驱车的马达加个风扇做了个风冷,发觉效果不好。今天电池在充电就连风冷也没用,不过今天的情形就算有水冷的也可能冒烟了。准备以后用个小水泵来冷却

网友:

哈哈,我就没你那么幸运,电池没电把船冲走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流星2004/08/20 09:44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我就没你那么幸运,电池没电把船冲走了:(
赶紧下下水追呀
刚才折下马达来看,线圈已经烧黑了,只能以很慢的速度转了,应该是七七八八了  。马达是铁后盖的,拆不开,换不了线。看来要到寒假才能玩船了

网友:

什么船呀,给个图看看。

楼主:

没数码相机上不了图。船是深V型的,自己做的第一条船,才跑了5次

楼主:

没数码相机上不了图。船是深V型的,自己做的第一条船,只跑了5次。下午充电时,从CTJ那买的充电器把我的气垫船的电池给充坏了,有黄色的液体流出来,不敢用了,气垫船也没得玩了

网友:

有理电池玩吧。

网友:

用尖嘴钳把后盖的四个卡点搬起来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等会试试。那4个卡点太小了,很紧,以前试过但没有打开。不知怎么会烧掉马达,电池是9.6V的

楼主:

刚把马达拆开了,发现它是用0.5-0.6mm的线,每组绕了30圈。想问下应该用多少mm的线,绕多少圈啊?船比较重。谢谢啦!

网友:

都是水草惹的祸!!!
水草缠住桨,桨转不动或转不快,但通过电机的电流还是那么大所以会烧马达。
一条船跑熟悉的话,在什么时间、速度应该是多少,自己应该会了解。比如我的老鼠,有好多次在它应该还是速度很快的时候突然慢了,这时候我把它操回来拿起一看往往有树叶、水草或杂物缠住桨了。
多跑就会了解了。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老大  我想跑多几次会慢慢熟悉的

网友:

你的是什么船及配置?

网友:

汗了~我们一哥们的F3是冒着火回来的~今天我的ECO也冒烟了~但好像和水草没关系

网友:

桨!是不是大了?

楼主:

船是用4mm木板做的,应该是装修用的那种夹层板。太重了,连马达、电调和舵机是1500g
昨天去放时是装了2组9.6V的3000电池(只用1组,每组差不多500g)
桨是30mm的,3叶桨。船跑得比较慢

网友:

就是540电机的话,你的船也太重了。太重了!

楼主:

自己绕540的马达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啊?
用一个540,船总重控制在多少合适?以前用2mm板做的那个空船是700g

网友:

可以知道你具体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船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lqbztgt2004/08/21 07:48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知道你具体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船吗?
是http://www.iamsailing.com/tzxz.html里的英国深V游艇

楼主:

船长710mm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8/21 10:07am 发表的内容:
桨!是不是大了?
那孩子不清理机械调速器的接触点~机调的连接臂过热~把舵机的塑料臂点着了~
我的浆是大了~准备往小了调呢~调完后只能到全国比赛那里试了~

网友:

哈哈~我的F3是着火回来的。。。
玻璃钢船壳都变形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机调接触面氧化导致导电性不好。。。大家要吸取我的教训啊!

网友:

我那哥们ECO冒烟是电调哦。。。
1300多快钱。。。汗~

网友:

电调可以修呀。

网友:

都烧化了!你来修啊!

网友:

哪就没办法了,是你的错,不给散热

网友:

下面引用由肥仔づ酷酷2004/08/30 09:12pm 发表的内容:
我那哥们ECO冒烟是电调哦。。。
1300多快钱。。。汗~

网友:

在去找一个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31 06:54pm 发表的内容:
哪就没办法了,是你的错,不给散热
卖调速器时姚春伟教练没给我具体数据~我不知道调速器最大电流是多少A的~那调速器是20A的~我电机满负载峰流可到100A~那调速器加水冷也得少~

网友:

是呀,不过玩船的人不就是爱用水冷吗.哪样看起来才专业专呀.

网友:

哈哈还好船是回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31 08:48pm 发表的内容:
在去找一个吧。
找了个机调~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9/01 08:33pm 发表的内容:
是呀,不过玩船的人不就是爱用水冷吗.哪样看起来才专业专呀.
肥仔づ酷酷的3E为了给电机加水冷~买了1米的油管全用了~他的船里的水冷管现在比电线还多~

网友:

哈哈~没办法。。。
谁让这电机太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