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越鱼请进

楼主(2004-08-21):
越鱼你好.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吸水舵的尺寸.可以给我说说吗?长是好多和最宽和最折的地方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嘿嘿加油!
都指望你了

网友A:
翼手龙90你的联轴器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哦我的不是这样的哦.....
就是一般的.....你这个连接器要好多钱..你那的有吗?要是有的话给我说说要好多钱?
我还想要一个哦?哈哈..你放心,..我今天去问了问..我这的没有材料哦...要做的话到时间还要向你买材料..哈哈。.....我加你的QQ了////

网友B:
你好!你说的是什么舵?

楼主:
越鱼 你好..我是说的是吸水舵..你可以给我说说尺寸吗?谢谢.我自己想做..但不知道尺寸.....

网友C:
自己看着做就行了

楼主:
兄弟但是有个尺寸还是要好点哦...你说不是的吗?

网友B:
电动的虾(7-8节电)用的大致是厚3。5MM,宽17MM,长80MM,入水口离最下端30MM。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