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双马达船利用两个马达转速的不同转向,有没有配套的电调?

楼主(2004-08-24):
求教:
1:想让双马达船利用两个马达转速的不同转向,有没有配套的电调?
2:电调应该有2个输入,一个接电池,另外一个接接收机的方向舵来控制左右两个马达的转速?

网友:

应该用2个电调了~~..这种靠双马达转向的太差了.....又不是做侧推~~!!

楼主:

我怕安装舵机麻烦,心想换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

装舵机一点都不麻烦,可惜我没数码相机,要不上图给你看

楼主:

俺就对安装鱼雷和火jian感兴趣,可惜在深圳是这样的困难哪。要是在湖南浏阳,江西萍乡早解决了。

网友:


网友:

楼主,别人拆都还来不及,你怎么还往上装啊????

网友:

哪样有什么好处吗?用一个电调加舵也可以转呀,为什么还要加个双向开关哪。

楼主:

类似上海西西里的胜利号本身是双马达的船,转弯靠电调的开关,没有舵。
但遥控距离短,另外如果安装火jian或鱼雷,需要拆除电子设备,另外加接收机、电调、舵机。安装舵,要破坏船体,我不忍心。所以询问有没有特别的电调。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25 01:16pm 发表的内容:
类似上海西西里的胜利号本身是双马达的船,转弯靠电调的开关,没有舵。
但遥控距离短,另外如果安装火jian或鱼雷,需要拆除电子设备,另外加接收机、电调、舵机。安装舵,要破坏船体,我不忍心。所以询问有没有特 ...
火jian!  鱼雷!  你和拉登什么关系

网友:

双马达推荐方向马达侧装一个双向电调!要不要加混控哦!不过2套电机和电调的一致性不容易做好!也就是走直线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