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华迈三通接收机电源怎么接?

楼主(2004-08-24):
型号rx-313,接收机上只有ch1 ch2 ch3 三个接口,和一个天线。

网友A:
与舵机并接。

楼主:
谢谢,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B:
电的红线放在接收机的正级上,

楼主:
谢谢天才!你对华迈的设备了解的多吗?另外第三个通道是发射机背后的那个旋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