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装什么样的电机我的船才能跑到30以上啊??

楼主(2004-08-24):
我的船是紫光1号 长1030MM
速度不太理想不知道什么样的
电机
能够配的上啊!~!~!
有知道与QQ317685188

网友A:
帮顶!

楼主:
我晕

网友B:
你就上个750吧,要不就用两只540。

楼主:
那配什么电池呢??

网友C:
上750电机,电池用5/4SC电池组。或者把桨换小用9.6V电池组也能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