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请高手不惜赐教,这船有改的空间吗?

楼主(2004-08-25):
[这个贴子最后由morlin在 2004/08/25 11:35am 编辑]

  因为是菜鸟,所以买了条玩具船练手,电船,有舵,非比例遥控,没有调速装置,速度还行,但缺点是遥控距离短,电池寿命短,转弯余地小(因为是非比例的,所以转弯跟做特技似的,不爽),前进、后退、左、右四个遥控方向。
  在此基础上,小弟希望升级一下,达到转弯能够比例遥控(是不是要换遥控器舵机以及接受装置?),电机加水冷(空心铜管),其他还有什么能改进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侠不惜赐教,让我的玩具也草鸡变孔雀,让菜鸟感受一下业余爱好者的喜悦,谢谢大家了。
…………………………………………………………………………………………………………

船身,长60CM,宽约30CM,塑料材质。

开盖后的俯视图和内部大致结构

船底

电机,什么型号的我不晓得,说明书被我弄丢了,好像是380的吧

浆和舵

还是浆和舵,浆的传动杆的铜质,叶片和舵是硬塑料的

舵机

整个动力和接收系统

接收和控制电路板

7.2V/1700毫安的镍氢电池

玩具遥控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8/25 12:54pm 编辑]

楼主:

不好意思,求知心切嘛!

网友:

改动余地很大的。。船型也很漂亮,买套2通比例遥控器吧。300多元的2ER。还稳定。。这电机因该是550 。。改后速度可以到20多吧

网友:

其实这船除了船壳能用,其他的全应该换掉。

楼主:

楼上大哥能不能给个具体意见?比如都换什么,怎么换,需要多少投入,好让我心中有数,方便的话,可以匀出些时间耐心赐教一下吗?

网友:

换电调、舵机、电池。
我的配置是:
FUTABA 6XHS设备;
二合一电调接收机;
华迈550电机;
3003拉舵;
CTJ的3500毫安电池(8。4V)
就这些了。

楼主:

这些下来大致多少钱?谢谢!

网友:

除去FATABA 6XHS 电机+电池大概百来元。。还需要一个遥控器(价格从几百到几千都有)。这个不好说什么价格。主要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还有你玩的发烧不发烧

楼主:

我就一玩家,只会玩,专业点的知识不是太懂,能让它跑的快,转弯灵活,解决散热就行!
也算是入门的第一次练手吧!

楼主:

原来这是一款仿京商的作品,我在京商的网站上找到了相关的图片

相关参数如下:
Length:635mm
Width:200mm
Total Weight: approx2000g
Screw:D34 x P0.8
Motor(incl.) :MABUCHI RS-550SH
Radio(not incl.): 2channel 2 Servos
Battery(not incl.): 7.2V1700-2000mAh NiCD

网友:

我定的就是白的,好看吧。
我有个便宜的办法,设备用华迈的,电调用我的,舵机用303BB
回在一起不到260。
加个水冷就行了,用4MM的铜管就行。找不到就用个塑料袋装上水放在电机上也行。
换电池的时候也给袋子换水。

楼主:

有QQ吗?

网友:

有qq8597412

网友:

天才:QQ怎么总是不开啊?我钱准备好了,你东西准备好了吗?

网友:

我开QQ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5 10:19am 发表的内容:
  因为是菜鸟,所以买了条玩具船练手,电船,有舵,非比例遥控,没有调速装置,速度还行,但缺点是遥控距离短,电池寿命短,转弯余地小(因为是非比例的,所以转弯跟做特技似的,不爽),前进、后退、左、右四 ...
你这船好改啊,最起码不用重新做电机座,铜管也可以多绕几圈(不过不要绕太多,不然重心会变),玩船没必要买太好的设备(如果想到以后升级玩其他东西的话那就一步到位咯),买个便宜的两通道比例遥控大概100多,加个舵机40元,电调也是40元左右(最好是50A的),如果需要后退的话就买华迈的双向50A船用电调150元,再换个540电机就很好玩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相助,这个船是可以后退的!

网友:

CTJ的3500毫安电池(8。4V)是什么电池?哪有卖?

网友:

请问于辉老师CIJ3500毫安8.4伏的电池在哪里购买的?我用的550电机也想用这种电池,不知用这种规格的电池的电船能连续跑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