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贾版帮忙!

楼主(2004-08-26):
能说一下华迈的三通设备如何使用吗?谢谢!

网友A:
说吧,哪不会用。

楼主:
发射机遥杆和接收机通道的对应关系,发射机背后的小拨钮是第三通道吗?发射机摇杆旁边的推钮都是干什么用的?接收机电源和舵机并线吗?我玩船,可以一通道接电动机,二通道接舵机吗?对应于发射机的摇杆一个前进,一个左右方向?不用电调行吗?

网友A:
CH1是右手 CH2左手
背后的小拨钮是第三通道 CH3
你的是代电调的吗????

楼主:
我的不带电调。

网友A:
哪CH3就是后面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