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改装玩具电动快艇

楼主(2004-08-26):
[这个贴子最后由pz197361在 2004/08/25 07:12pm 编辑]

网友:

你挺伟大的啊,I服了U

楼主:


楼主:

用摄像头照的照片,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将就看也行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从哪里买到的细铜管啊?

网友:

在修空调的地方就有,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流星2004/08/25 07:3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楼主你从哪里买到的细铜管啊?
那是空调用的铜管,一般维修空调的地方都有,不贵,3元一米,我改船用了一米多一点

网友:

你用的是几个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25 08:00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是几个的。
几MM吧?我用的是4MM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oldfire2004/08/25 06:38pm 发表的内容:
你挺伟大的啊,I服了U
火哥,你这不是在羞我吗,我可是第一次改的哦,哪能跟你老人家比哦

网友:

铜管与马达的接触面打磨过吗?不平整的话散热效果也不好的

网友:

你加点导热脂。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oeyes2004/08/25 09:24pm 发表的内容:
铜管与马达的接触面打磨过吗?不平整的话散热效果也不好的
没有磨过,不过就这样绕,不停地玩了20分钟电机只是暖手

网友:

你用的管是几MM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25 09:35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管是几MM的。
4mm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8/25 09:28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磨过,不过就这样绕,不停地玩了20分钟电机只是暖手
厉害!
速度快吗?用什么电池和电调啊?

网友:

你的船是仿胜利号的吗? 我的那个已经被朋友撞坏,又要重新购买。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oeyes2004/08/26 09:25am 发表的内容:
厉害!
速度快吗?用什么电池和电调啊?
速度还可以,用的是原配的7.2V电池和两个蚂蚁的25A电调,准备换CTJ的3000MA/8.4V电池和480电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26 10:41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船是仿胜利号的吗? 我的那个已经被朋友撞坏,又要重新购买。
是仿胜利号的,在飞扬买的,有点贵,180元

网友:

哇,甘快就改好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8/26 11:37am 发表的内容:
速度还可以,用的是原配的7.2V电池和两个蚂蚁的25A电调,准备换CTJ的3000MA/8.4V电池和480电机
我改的就是双480和CTJ的3000MA/8.4V电池,速度还可以。

网友:

这个机遇号玩具快艇,我用南宁gxlzhdx的SC200镍镉电池,船快的一跳一跳的,估计已经超过设计速度了。

楼主:

刚才去试船,结果被水草绊住了~~~~游水捡船,一个字"惨"

网友:

你就不会找个没水的地方玩呀。
没水就没有水草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26 03:57pm 发表的内容:
你就不会找个没水的地方玩呀。
没水就没有水草了。
那上你家床上去放好了,不过怕你晚上会尿床,还是有水

楼主:

下面引用由土匪80922004/08/26 01:21pm 发表的内容:
我改的就是双480和CTJ的3000MA/8.4V电池,速度还可以。
你有没有改遥控啊?原来的垃圾遥控只有40米距离,实在不敢玩~~~

网友:

点解不改540马达呢?

楼主:

540马达太重啦~~~~

网友:

仿胜利号的机遇号船双380动力已经够了,太快了船就一跳一跳的,再快不起来了。
我在想把改进放在如下方面:
1:用两个20A电调+混控器+接收机实现转弯
2:每个马达各接一个镍氢1800 8.4V(200g)的电池,续航时间增加
3:船体两侧各搭载一个火jian发射架
4:船顶加一个闪光灯
5:用futaba 4yf的遥控器,遥控距离不会少于400米(空中是1。5公里);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27 03:54pm 发表的内容:
仿胜利号的机遇号船双380动力已经够了,太快了船就一跳一跳的,再快不起来了。
我在想把改进放在如下方面:
1:用两个20A电调+混控器+接收机实现转弯
2:每个马达各接一个镍氢1800 8.4V(200g)的电池,续航时 ...
好主意,闪光灯去哪里能找到啊?最好是象警察用的那种,再加上个探照灯和警笛

网友:

呵呵,你拨110,让他们开快艇在海上转,你用手机遥控他们(探照灯,警笛,手铐。手Q什么都有)。。。。敢玩吗?

网友:

4mm的铜管我也买到了,可是中间的空心内径也就1mm,能起到冷却效果吗?水流能经过吗?两端的软管用什么比较好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7 06:19pm 发表的内容:
4mm的铜管我也买到了,可是中间的空心内径也就1mm,能起到冷却效果吗?水流能经过吗?两端的软管用什么比较好呢?
 我买到的铜管是外径4MM内径3MM啊,你的内径只有1MM怎么用啊?
软管就用内径4MM左右的普通透明胶管

网友:

那我上当了,宁夏这边买什么都难,你能帮我买一些吗?有电调的话,我一起买!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7 06:51pm 发表的内容:
那我上当了,宁夏这边买什么都难,你能帮我买一些吗?有电调的话,我一起买!
你想要什么电调啊?

网友:

闪光灯从咱们深圳的翼龙公司购买的,25RMB一对,邮费太贵,10RMB,快赶上一个灯的价钱了。我原本打算把闪光灯安装在航模飞机上的

网友:

灯我可以帮你找,也没个钱,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rlin在 2004/08/28 08:29am 编辑]

我的电机是540的,工作电压是7.2V,50A的电调可以了吧?价格合适一些,在100左右就行,毕竟我的船也不是太高档,就是为了练手!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8 08:27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机是540的,工作电压是7.2V,50A的电调可以了吧?价格合适一些,在100左右就行,毕竟我的船也不是太高档,就是为了练手!
那你买蚂蚁的50A电调吧,不贵,才55块,我用的也是蚂蚁的电调

网友:

可蚂蚁不卖铜管啊,我主要是想要你的铜管!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8 06:13pm 发表的内容:
可蚂蚁不卖铜管啊,我主要是想要你的铜管!
送你都没问题。。几元一米而已。。。快递费也就10-15元左右

楼主:

对啊,邮费比铜管还贵,劝你多找几家看看吧,没理由没有的
确实没有的话,你找我或坦克要吧

网友:

在此感谢二位的热心!

楼主:

别客气,再说我们还没帮到你什么

网友:

哈哈,我朋友是家电修理的,今天到那就拿了两米铜管:)

网友:

你抢啊????

网友:

我今天买了点4MM的铜管,没多少钱。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叫我在一家制冷设备公司买到了,3米一元,我的水冷系统也做好了,下面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一个管伸到水里,一个管在船外,不没水,电机一热,铜管里的水也跟着受热从伸出船外没有没水的管子往外排,而冷水则顺着伸在水里的管子往上补充,这样实现水的自动循环?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9 05:08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叫我在一家制冷设备公司买到了,3米一元,我的水冷系统也做好了,下面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一个管伸到水里,一个管在船外,不没水,电机一热,铜管里的水也 ...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9 05:08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叫我在一家制冷设备公司买到了,3米一元,我的水冷系统也做好了,下面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一个管伸到水里,一个管在船外,不没水,电机一热,铜管里的水也 ...
         如果电机的温度可以把水烧开是可以这样用,呵呵        把入水口一头装船尾。稍微往前斜一下。。船跑起就可以自动进水了          很简单的,自己多动动手,多试试,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

进水口应该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吧?
明天我把图贴上来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rlin2004/08/29 07:37pm 发表的内容:
进水口应该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吧?
明天我把图贴上来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进水朝着前进的方向,当船行驶的时候,由于水压的作用把水压进进水管而起到循环冷却的作用

网友:

对呀。

网友:

没错啊

网友(2012-04-01):
这贴太有用了,正在为双380做水冷~学习了!

网友:
和你的船一样,但我改的无刷,还没有调试好,跑直线不稳定

网友:
兄弟加我Q,我也在改这船。

网友:
我也在想装水冷,现在改的350电机发热比以前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