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04-08-27):
胜利号双电机快艇不想加舵,改遥控该如何改法?谢谢!!!!

网友:

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电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铺路微光2004/08/26 07:07pm 发表的内容:
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电机!
那电调和接收机之间怎么接呢?

网友:

用两个通道不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26 07:38pm 发表的内容:
用两个通道不就行了。
试过了,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