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船!(原创)

楼主(2004-08-28):
[这个贴子最后由铺路微光在 2004/08/28 11:53am 编辑]

第一次制作H艇,长55CM 宽大约30CM
打算用550电机,加上下面的 30MM竞速桨,4毫米的轴!
桐木制作。

楼主:


网友:

       很漂亮      怎么前浮筒后部是圆的  那个浆也太小了。。550带半浸浆可以带到40

楼主:

木片加热弯成的!找不到其他桨了,可以用在低T数的550电机上吗?或者用在380电机上,或者是12/15级的发动机?

网友:

看你这个浆好象是自己修过的了?如果用在 550上就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网友:

方舟一号,楼主,这个船的图纸能和偶共享一下吗?

网友:

坦克,这就是你的方舟一号啊?

网友:

恩,以上做那只就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都是喜欢你那张帖上的那条船

楼主:

哇!不会吧!!!!!!!!!!!
这船是我自己设计的,根本就没有图纸,跟方舟根本没有关系的!
受启发于 美国国家杯 的一艘船!!!!!!

网友:

真棒,怎么不用玻璃钢做呢?强度比这个好多了呀:)

网友:

还可以呀,哪浆也还行。是40的浆。

网友:

这不是叫那个虾船吗?我老家一个哥们几年前做过一个。你的船动力足不足,要是不足的话,跑起来可不好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铺路微光2004/08/28 08:06pm 发表的内容:
哇!不会吧!!!!!!!!!!!
这船是我自己设计的,根本就没有图纸,跟方舟根本没有关系的!
受启发于 美国国家杯 的一艘船!!!!!!
試試看,船头肯定滑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