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闲,郁闷做了个冷却水套

楼主(2004-08-30):
     直接用电机磁屏蔽套做的。。简单。接触面还好
     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

为了准确的线型 把小渔船又包了第2层 外壳
     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网友:

和电机的接触面加上点硅脂会不会再好一点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8/29 08:26pm 发表的内容:
和电机的接触面加上点硅脂会不会再好一点呢
接触面抹导热硅脂效果会很好的,电脑城就有卖的

网友:

是个地办当,我今天给电机做了水冷管。

网友:

用一段软铜管弄扁了缠绕在电机上(事先涂一层硅脂)再引出进出水口,不就很好很容易吗。铜管可以用修理冰霜用的薄壁管。

楼主:

下面引用由何光2004/08/29 09:34pm 发表的内容:
用一段软铜管弄扁了缠绕在电机上(事先涂一层硅脂)再引出进出水口,不就很好很容易吗。铜管可以用修理冰霜用的薄壁管。
       这方法做的接触面有用水冷套好吗

网友:

我也做了几个效果太好了,船的排水在侧面水拄最少有30公分

网友:

这个效果可比铜管+硅脂强太多了。接触面积差大发了!

网友:

是比别的强多了

网友:

  qq1962129,你用什么材料制作的?介绍一下方法?

网友:

他用的是。1-。2的同皮。

网友:

下面引用由qq19621292004/08/29 11:10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做了几个效果太好了,船的排水在侧面水拄最少有30公分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92258010.jpg)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92258021.jpg)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92258032.jpg)
(photo.5 ...
好做工,改双进水双排水效果更好

网友:

过几天在做几个我把制作过程贴图出来

网友:

船上用电机和水套今天被别人要了

网友:

你玩船的地方太好了。

网友:

万向节 磨得这么惨呀

网友:

楼主应该在缺口处加个座,用螺丝拧紧,这样可以使水冷套和电机接触更紧密,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鱼2004/08/31 08:23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应该在缺口处加个座,用螺丝拧紧,这样可以使水冷套和电机接触更紧密,提高散热效率
电机和水套配合的相当紧根本不用,谢谢指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8/31 08:07pm 发表的内容:
你玩船的地方太好了。
地方真的不错水只要大概50厘米深

楼主:

下面引用由qq19621292004/08/31 10:59pm 发表的内容:
地方真的不错水只要大概50厘米深
     什么地方啊。。。这么宽的水面只有50CM深

网友:

南水北调工程一个分支中间有一米

网友:

电机怎么不装轴承

网友:

管子太细装不下